verilog hdl state machine

楼主:
01 `include "timescale.v"
03   module module_name (
04   clk , rst ,
05   input_i ,
06   output_o ) ;
08 input   clk ;
09 input   rst ;
10 input   input_i ;
11 output  output_o ;
13 wire clk ;
14 wire rst ;
15 wire input_i ;
16 reg output_o ;
17 reg next_output ;
19 // diagram signals declarations
20 reg [ 2 : 0 ] i , next_i ;
21 reg [ 5 : 0 ] state_cs ;
22 reg [ 5 : 0 ] state_ns ;
24 //----------------------------------
25 // Next State Logic (combinatorial)
26 //----------------------------------
27 always @ ( input_i  or i or state_cs )
28 begin : SM_NextState
29   // Set default values for outputs and signals
30   state_ns <= state_cs ;
31   next_i <= i ;
32   next_output <= output_o ;
34   case ( state_cs )
35     0 :
36       state_ns <= 1 ;
38     1 :
39     begin
40       next_output <= 1'b0 ;
41       state_ns <= 2 ;
42     end
44     2 :
45       if ( input_i = 1'b0 )
46       begin
47         state_ns <= 3 ;
48         next_output <= 1'b1 ;
49       end
50   endcase
51 end
53 //----------------------------------
54 // Current State Logic (sequential)
55 //----------------------------------
56 always @ ( posedge clk )
57 begin : SM_CurrentState
58   if ( rst )
59     state_cs <= 0 ;
60   else
61     state_cs <= state_ns ;
62 end
64 //----------------------------------
65 // Registered outputs logic
66 //----------------------------------
67 always @ ( posedge clk )
68 begin : SM_RegOutput
69   if ( rst )
70   begin
71     i <= 3'h0 ;
72     output_o <= 1'b0 ;
73   end
74   else
75   begin
76     i <= next_i ;
77     output_o <= next_output_o | input_i;
78   end
79 end
81 endmodule

网友:
状态机 三段式 经典结构啊……

网友:
三段式写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支持这样的写法 。。。
第三段可以使用组合逻辑也可以使用楼主描述的时序逻辑,都没问题。
如果输出状态比较多的话,甚至于可以写成四段式,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