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如何测量?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实际容量可以测电流积分出来,预测方法很多种

网友:
电流积分,时间轴怎么做?电池串电阻?然后看电压降到一定值的时间?

网友:
串电阻或者其他电流传感器都可以啊

网友:
首先看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多大容量,是不是可充电的

如果是充电电池可以用恒流放电的方法测,充满后恒流放电,监测时间,计算出最后的ah数。就是电池的容量

网友:
你说的电池是可充电的吧,电池的容量必须根据厂家定义的放电电流来定义,不同的放电电流会导致不同的容量,最近做过一些锂电池的试验,如有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zhengfengg@126.com

网友:
有专门地检测仪器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