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电脑问题。急。

楼主:
这两天拿到了板子,很是谢谢版主们。

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1:板子插上USB后,蜂鸣器一直在有节奏的蜂鸣。 上网查资料为正常现象。

2:插上串口线后,STC-ISP 下载程序时,冷启动,但是软件没有变化,板子的蜂鸣器鸣叫的声音变小了,节奏没有变化。

STC-ISP软件内部显示一直都是“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3:连接上USB(供电)  再连接上串口线后,蜂鸣器鸣叫时,拔下串口线, 蜂鸣器声音变大(回到只插USB时的状态)。

连接上串口线后,打开STC-ISP 点击下载,连接USB。蜂鸣器声音比只插USB时候要小一点,但是当我点击STC-ISP里的 停止  后,声音又变大了?为什么?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如何排除?

网友:
来帮忙啊。!

网友:
兄弟,把波特率设置小,两个都设置为最小

网友:
先关掉单片机的电源,然后按下载程序,再打开单片机电源
波特率两个都设置到最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遇到过  我当时是因为串口驱动没有正确安装,你重新装一下串口驱动试试

网友:
什么板子啊?

网友:
貌似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大概是板子不一样吧。
我玩的STC的板子,只自己买了一块USB-TTL的下载线,最小系统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有时重装usb驱动可以,但是不是每次都行,这个问题没解决,按4楼做的我还是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