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锁存器问题?

楼主:
module datadistributor(datain, sel, en, a, b, c, d);

input datain;
input [1:0] sel;
input en;
output a;
output b;
output c;
output d;

reg a, b, c, d;

always @(datain or en or sel)
begin
        if (1'b1 == en)
        begin
                case (sel)
                2'b00:
                        a <= datain;
                2'b01:
                        b <= datain;
                2'b10:
                        c <= datain;
                2'b11:
                        d <= datain;
                default:
                        a <= datain;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 <= 1'bz;
                b <= 1'bz;
                c <= 1'bz;
                d <= 1'bz;
        end
end

endmodule

这个数据分配器的输出端都有一个锁存器,请问一下怎样写才能把锁存器去掉

网友:
我觉得default那个地方有问题,你在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锁存的数据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在always@下面首先将所有要赋值的信号赋值就行,

我这里默认楼主希望不对output进行操作时,该output为‘Z’
input datain;
input [1:0] sel;
input en;
output a;
output b;
output c;
output d;

reg a, b, c, d;

always @(datain or en or sel)
begin

                a <= 1'bz;
                b <= 1'bz;
                c <= 1'bz;
                d <= 1'bz;

        if (1'b1 == en)
        begin
                case (sel)
                2'b00:
                        a <= datain;
                2'b01:
                        b <= datain;
                2'b10:
                        c <= datain;
                2'b11:
                        d <= datain;
                default:
                        a <= datain;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 <= 1'bz;
                b <= 1'bz;
                c <= 1'bz;
                d <= 1'bz;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