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芯片IO管脚的上拉电阻的疑问

楼主:
XILINX的每个IO脚都有一个可选的可配上拉电阻功能,现在我在配置文件的UCF里使用了这个上拉电阻:
语法如下:
NET"I_key_data"        LOC = "C11"          |IOSTANDARD = LVCMOS33 |pullup ;
但是,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呢?
查找了资料,也没有交代这个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好像看过,2K左右

可以试验出来的

网友:
怎样实验的? 能分享你的实验过程吗?

网友:
 不能说Xilinx芯片的内置电阻是多少,各系列是不同的,上下拉不同,甚至在不同的Vcco条件下的等效阻值也各异——这里说“等效阻值”是因为它不是个纯电阻。

 也不能轻信“试验”出来的阻值,它的离散性很大,最大最小差5倍以上不足为奇,这些数据在资料里都有记述。设计需要考虑最坏情况,试验值不足为凭。

网友:
说的有道理, 各个FPGA芯片手册只是说明FPGA IO 可以配置为上拉,下拉或弱上拉或弱下拉,并没说明其电阻值

网友:
这是从Spartan-3E手册摘下的一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同意
很多说明 都要以手册为准,用的才会可靠

网友:
OK,  谢谢楼上兄弟, 等效电阻是不等于实际电阻,看来我们设计多看设计手册,不要意想!

网友:
请问:如果设计单片机与FPGA的I/O口相连,那么连接需要加电阻么?这个怎么判断,是根据单片机或者是FPGA 的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