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定时器初值设置问题

楼主(2010-12-30):
51单片机定时器初值设置问题
刚接触和学习51,我看到有的定时器初值设置是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有的是TH0=0FCH
TL0=66H
这两种设置有什么区别,好像第二种简单一点,能不能帮忙解释下第二种是怎么实现的
定时器

楼主:
自己理解了,第二种只是把第一种的值求出来了对吗

网友A:
你这不就是50ms定时设置吗,溢出就完事儿了。
你把那个数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算一下就是后面的十六进制了。

楼主:
谢谢楼上,刚开始一下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