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不过问题

楼主:
module sele1of2(a,b,out,sele);
input a,b,sele;
output out;
case(sele)
  0:~out=a;
  1:~out=b;
endcase
endmodule
编译提示verilog HDL syntax ereor: case<-;

网友:
怎么还出这表情了,建议换一种形式上传程序,

网友:
CASE前面是不是应该放个always啊

网友:
module sele1of2(a,b,out,sele);
input a,b,sele;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
case(sele)
  0:out=~a;
  1:out=~b;
endcase
endmodule
这个才是对的

网友:
晕,原来是去年的帖子,这个论坛太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