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卡死后为什么电流会变大

楼主:
电动机卡死后为什么电流会变大,电机烧毁是不是因为产生的热能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A:
请您仔细研究一下磁链的概念,电机停转时阻抗为零,之所以发热烧毁是因为涡流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您仔细研究一下磁链的概念,电机停转时阻抗为零,之所以发热烧毁是因为涡流造成的。

涡流,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然后在另外的一个导体里感生出漩涡电流,然后才发热。

电磁炉的线盘就相当于电机线圈,锅体相当于电机壳。

感觉好像涡流不是主要因素(时间短了点),而是由于短路电流太大,产生的热效应烧坏线圈绝缘层甚至线圈绕组。

我蒙的,嘿嘿。

网友:
交流电机一般鼠笼式的占多数,这种电机的转子是在转子铁芯上直接浇筑铝合金溶液形成的转子线圈。当电机刚得电时,旋转磁场切割转子,此时转子的阻抗成分是在逐渐上升的,所以交流电机的启动过程中电流可以是额定电流的N倍。
当电机卡死时由于转子交流阻抗成分消失,使得定子线圈中的电流急剧增大,而此时串联在定子回路的热继电器失灵的话,这个电机就悲剧了。
一般而言小型电机,7。5千瓦以下的多是全压启动,前提是电机功率在电力变压器额定功率30%以内。
而大型电机的启动过程都是减压启动,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大电机的配电柜维护,过去技术等级在四级以下是没有动手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