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24V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我有一个380V220V变24V11V的变压器,我想自制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功率最好大一些,能够带动1个光电开关   1个继电器 1个小风扇,都是24V 的。都需要那些电子元件及元件的型号,谢谢了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简单
先整流,再加以下电路之一
1、7824
2、DC-DC,如2575-ADJ加外围器件

网友:
做24V直流电源,如果采用线性稳压方案,最好使用28V的变压器输出电压,然后根据你要的输出电流决定电路形式和进行器件选择,电路通常包括整流桥、滤波电容、稳压IC等基本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