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的变频器可以输入接两火吗?或者1火1零?

楼主:
三相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1、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2、可以接两相火线进行运行吗?

3、可以接1火1零调试参数(但不运行)吗?4、可以接1火1零进行运行吗?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需要澄清一个概念,380伏特是线电压,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火线。一火一零是相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机器能正常功能工作吗?三相电源的设备,如果·只接成单相(两根火线),势必照成·造成线电流过大,变压器线圈会过热,得不偿失的。建议还是仔细研究设备·说明书,接三相电源为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现在的变频器基本都具有断错相保护功能,或者机器上装有断错相保护继电器,你说的情况变频器根本无法运行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