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安全电压电热毯

楼主:
安全电压电热毯就是由变压器B将220V变为36V安全电压供给电热丝(见图1)产生热量,并由双刀三掷扳把开关K(中间位为断)控制高低温,由二极管D1(100V 1A以上均可)半波整流降低近一半电压维持保温状态。

变压器在电子市场可购到,如机床通用的BK50型,就很合适,次级输出电压36V,功率50W,10多元一只。其他拆机件如功放机的电源变压器及其他仪器、胆机用的变压器只要功率电压合适,也可使用。但是,自耦变压器、开关电源、阻容降压等方法不能使用,必须彻底切断相线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如有动手能力,利用旧钢片自己缠绕变压器,则成本更低,对初次级间的绝缘处理则一定要规范。
市场上有专用电热丝出售,按单人型和双人型已分成小包袋,购回后将其等分六段,并联接入变压器次级直接使用。若是按“米数”零购电热丝,则应根据电阻率粗略计算一下长度,在36V电压下,每根电热丝的阻值应在200Ω—300Ω之间,如每m60Ω的电热丝可按4m长截取一根,大致功率约5W,6根并联30W左右,也可以使用8根并联。制作时电热丝长度不必拘泥,长一点功率小一点,反之,功率大一点;并联根数越多,功率越大,但应保持在20~40W之间,功率过大,温度过高,夜晚根本无法睡眠。电子技术论坛http://bbs.srvee.com/thread-17964-1-1.html

制作时先制电热毯芯:用旧线毯、毛巾被做衬料,大小自己定,将电热丝均布其上(见图2),用缝纫棉线缝绑牢固。电热丝排列形状应如“U”形,各单根电热丝起头在毯子一角,尾头在另一角,线间距不小于5cm,多余长度在中间回旋。强调一点的就是电热丝中途不得有接点,不得交叉。
电热毯制成后,将首尾各单根线合并,分别焊出一根引出线,包扎严密,装入漂亮外套,接入变压器次级就行了。由于使用电压极低,绝缘处理无特别要求。
变压器应装入一个塑料盒内,这样既美观又安全,在盒子合适位置安装开关及指示灯。用两只不同颜色的高亮度发光管显示高低温。
安全电压电热毯如有污秽,手洗、机洗均可,洗后勿拧,晒干可继续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东东!!

网友:
如果楼主能把图片发上来,那就更帅气了

网友:
电阻丝与电线的连接点的处理方式是必须要注意的。最好是压接方式,点焊方式是最好的。不过一般条件下难以实现。原因是电热线工作时要发热的,业余条件下可以把电源线的多芯线散开,与电热线搅合在一起。然后再上锡。
另外,电热毯最好加温度控制,否则很容易发生火灾。希望大家多加小心。

网友:
想起以前用的电褥子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