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lwip使用RAW的方式发送多字节出现问题

楼主:
void TCP_Client_Init()
{
  struct tcp_pcb *Cli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192,168,1,16);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1026);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tcp_connect(Clipcb,&ipaddr,1026,TcpCli_Connected);
}

使用该函数发送数据,当数据包长度>104时,程序就跳入了startup_ewarm.c里面的FaultISR(void)。。。。

数据包长度没有超过104时,发送没有任何问题。。

lwipopt.h的参数都是默认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贴出来的这部分代码和你所出现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产生Fault的原因很多的,检查一下startup.s里堆栈够不够(一般至少是0x400),还有其它一些地方缓冲区分配的问题。lwipopts.h默认只能说明你没有改动过它,但它并不是协议栈本身所必须的一部分,有可能你复制之前,别人改过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有错,我发现很多时候FaultISR错误都是内存越界或者不足引起的,如果是IAR的话修改startup——ewarm.c文件中的:static unsigned long pulStack[1024] @ ".noinit";

lwipopts.h可以到TI网站上下一个标准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