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中修改元件标签的提示

楼主:
碰到这个问题很久了。在网上也搜不到合适的答案,来论坛向高手求助一下,请大家指教!

我想做的事情是:修改一个元件的参考标识,跟标签匹配,从而在显示元件清单时可以清楚看到是哪些元件。因为multisim在对元件进行复制粘贴后,参考标识会随之变化,而标签不会。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我修改参考标识时,有的元件会弹出提示:“一个子件不能同其它不同类型的子件放在一个元件内。”有的不会出现该提示,可以修改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设置的问题吗?我可以怎么修改呢?

网友:
怎么明明看到有“张扬”的回复,但是进来却看不到呢?这个问题我估计应该是参考标识有冲突(我肯定别的地方没有用我要改的参考标识,但是的确是有冲突。因为我把所有的参考标识都改掉之后,重新再修改成跟标签一样的就不会出现上面的提示了。但是这样工作量增加了整整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