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理解片上资源的计数器和中断

楼主:
一直用C语言 好像也没有用的片上资源的计数器和中断,这些不都可以用软件实现吗?为什么还要片上的那些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书看看,这些东西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软件要耗CPU时间

网友:
定时器和CPU都可以定时,但是他们是不同概念,定时器和CPU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计数满以后溢出时会产生中断!这样可以大大提高CPU的使用!不会像定时器一样在哪做循环!浪费CPU的时间。

网友:
LZ还是没有理解中断的意义啊,软件实现的不是中断,而是查询,中断的意思是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打断去做另一件事,是被动响应,软件的话是主动去查询,会占用CPU时间,而且必须有查询的代码,写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