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
一、选型
1、系统规模
首先应确定是用PLC单机还是用PLC形成网络,由此计算出PLC输入、输出点数,并且要留有一定余量(10%)。
2、确定负载类型
根据PLC输出端所带的负载是直流还是交流型,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以及PLC输出点动作的频率和负载的性质(电感性、电阻性)等,确定PLC输出端的类型是采用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或晶闸管输出。
3、存储容量与速度
一般存储容量越大、速度赶快的PLC价格就越高,应根据系统的大小合理先用PLC产品。
4、编程器的选购 PLC编程可采用三种方式:
手持编程器、图形编程器(梯形图)用PC机加PLC软件包编程效率最高,目前大多使用厂商提供的软件开发平台。因此,应根据系统的大小与难易开发周期的长短以资金的情况合选购PLC产品。
二、电源部分
PLC可*工作是追求的目标之一。电源干扰主要是通过供电线路的阻抗耦合产生的,是干扰进入PLC的主要途径之一。若有条件,可对PLC采用单独供电,以避免其他设备启停对PLC干扰。在干扰较强或对可*性要求很高的场合,可在PLC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加接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和低通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可以抵制从电源线窜入的外来干扰,低能滤波器可以吸收掉电源中的大部分“毛刺”干扰。动力部分、控制部分、PLC与I/O电源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I/O电源之间采用双绞线连接。系统的动力线应有足够截面,以降低线路压降。
三、输入回路的设计
1、PLC上DC24V电源使用PLC产品的DC24V电源,容量小,用其带时要注意容量,作好防短路措施。
2、外部DC24V电源  若输入回路有DC24V供电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而PLC的DC24V电源容量不够时,要从外部提供DC24V电源。注意:该电源的“-”端不要与PL的DC24V的“-”端及“COM”端相连,否则会影响PLC的运行
3、输入的灵敏度  PLC的端电压和电流均有规定,当输入回路串有二极管或电阻(不能完全启动),或者有并联电阻或有漏电电流时,(不能完全切断),就会有误码动作,灵敏度下降,对此应措施。另一方面,当输入器件的输入电流大于PLC的最大输入电流时,也会引起误码动作,应采用弱电流输入器件,选用输入为共漏型的PLC。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