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三菱PLC缓冲寄存器BFM的应用

楼主:
FROM指令和TO指令来执行PLC基本单元与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实际上读写操作都是对模拟量输入或输出模块中的缓冲器BFM进行的。下面以FX2N-4AD-TC模块为例,其缓冲寄存器BFM分配见表17-4。

#30为识别码,FX2N-4AD-TC模块的识别码为K2030,FX-4AD的识别码为K2010,FX-2DA的识别码为K3010。

*号的缓冲寄存器能够使用TO指令来进行写操作,不带*号的缓冲寄存器内的数据能够使用FROM指令读入PLC中,

#21~#27、#31被保留,*#0的默认值为H0000,4个通道由4位数字控制,最低位数字控制通道1,最高位数字控制通道4,4位数字可以分别设置为0(K型)、1(J型)、3(关闭),

那么“H0000”的含义就是通道1到通道4均为K型,而“H3310”表示通道1为K型、通道2为J型、通道3和通道4均为关闭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这个也是版主发的,版主还是懂的挺多的

网友:
用过FX2N-16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