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报警器设置知道

楼主(2011-01-01):
求一报警器设置知道
一物体经过后要确定它外表是否具有标签。其中标签上面有一圈是黄色的 求指导~~~经过的时间暂定是1秒一个吧~~物体长度大概是5cm
标签

网友A:
用摄像头,图像处理?

楼主:
可不可以简单的就只通过传感器来检测颜色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