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S51的特殊寄存器问题

楼主:
TCON的字节地址是88H,TMOD是89H,而TCON是可位寻址的,也就是说TCON中IE0位地址也是89H,岂不是和TMOD地址重复?

网友:
都是89H没错,不过,一个是字节地址,一个是位地址,两回事。

网友A:
恩 想通了,单片机对字节地址,位地址寻址方式不同,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从操作来说,实际上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就好象,假如中国有个地方叫 广州省,有个地方叫 广州市,你总不能说,我这地方不能叫广州市吧?
至于怎么去,那是另一回事。
话说回来,编码就是为了区分,既然是两回事,就肯定是不一样的路径(寻址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想通了,单片机对字节地址,位地址寻址方式不同,对吧

sfr BB = 0x89;
sbit AA = 0x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