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坛子里的51板子有问题?

楼主:
SOSO姐,TIANKAI大哥。首先谢谢你们的板子。虽然到现在还用不上,但是通过这几天自己的摆弄,对51有了初步的认识。

51MUC内部结构还不是很懂,但是对咱坛子里的板子原理,我是了解的很深了。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开发板是通过PC端串口的RXD、TXD,与MAX232的RXD与TXD相连接。将信号发送到MAX232.经过MAX232的处理,将处理后的信后发送给MCU.来完成程序的下载。

那么我就有疑问了:

请看PC端串口的布线

5头的那一行,  1针为地线,2针与3针为RXD与TXD。

TXD(pin 3):串口数据输出
RXD(pin 2):串口数据输入

4 针为   数据终端准备好

再来看看MAX232与串口RS232之间的连接

图中MAX232的7、8脚与RS232中的TXD\RXD相连接。

最主要的,来看看我们坛子里的板子,先看看电路图:

.

是不是有问题呢?我的板子现在都连不上PC ,很是郁闷,是不是就是他的原因呢?

这里肯定是有问题的吧?

还有就是,咱坛子里的电路图的意思为,RS-232与 MAX232的COM2  的 R2 IN 、R2 OUT连接。

如果PC设置为COM1.或者软件设置为COM1,是不是会有影响?

我感觉应该不会。还请各位坛友发表意见。

再有就是,谁来解决下我的问题,- -!《

新焊的板子,接上USB(不接串口)的情况下,蜂鸣器就会滴滴的响,有间隔的响,若将11.0592的晶振短接后,就不响了

若是在板子响的一刹那  短接晶振,那么板子就会一直响。

首先肯定的是,虽然我感觉串口MAX232那有问题,但是不应该是它导致的板子响,因为摘下MAX232后,问题依然存在。

有人说,是MCU出厂是C52自带的程序。

小弟初学51 一周,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帮忙指点下。

还有就是我的问题很着急,麻烦大家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GG们帮解决下。小弟感激不尽。

再次谢谢TIANKAI 、SOSO.帮我焊板子,送我万能表,还有那么那么多的东东。

如果,我上面说的不对,别骂我哦。 - -!。半夜了,明天还早起上班呢,就为个破板子,整了它5天了, - -!

奋斗,总会有结果的,嘿嘿。

如果确定,电路有问题的话,那么明天我自己从焊下,毕竟不敢轻易动电路,万一坏了,我就惨了。

网友:
A.

先顶自己下,睡觉去了,睁不开眼了。

网友:
别着急 我找板子设计的朋友和tiankai来看看

网友:
SOSO姐

恩恩,别忘了,把我板子接电后 一直间断的响的问题也问下。嘿嘿。!

网友:
LZ能发现问题是好事情呀!~

网友:
你的串口线可能错了,你看一下,应该是使用的直连线,这样就可以能够通讯成功了。

网友:
最好将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
刚刚想起来,你焊在板子上面的插头是针、还是孔呢,请注意看一下,对应的图的管脚,不要搞错了。

网友:
老练大哥,你说半天,我也没明白啊 - -!,

到底板子的电路有没有错?没有吗?

那为什么 3针和4针 要接232的R\T口呢?  而不是2针和3针 ? 正确的接法是用针的还是用孔的?

我的板子没有程序呢,应该就是C52芯片出厂时自带的 程序。  现在是一接上电,就滴(隔三秒)滴(隔三秒)滴的响。

是哪的问题啊- -!。

网友:
应该是连9针串口的2、3脚,如果是连3、4脚就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们的板子和坛子里的电路图全都是连的34脚啊

网友:
你量一下,板子上串口插座那里,连着地线的是第5脚,连232芯片第8脚(R1O)的应该是串口座的第三脚,连232芯片第7脚(R1O)的应该是串口座的第二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ankai大哥、搞定了、你给我的九针rs232接头每个针角旁边都标着针脚号呢、和我帖子里的图一样、我把接头的2针飞线到板子上的第4个焊点、把接头的第五针飞到板子的第一个焊点、也就是说接头的针脚顺序为12345而板子的焊点顺序为54321三针没变化将二五针飞线后可以正常下载、看着流水灯亮起来了、总算辛苦没白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恭喜一下

网友:
挺高深的啊

网友:
做事要细心啊 不能够马马虎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