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程序那里有点点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帮看看我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总是编译不成功,

这程序是一个按键(PORTB.4)按下时LED灯亮

#include <tiny13.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      PORTB.3
#define   K         PORTB.4
unsigned int num=0;

void PORT_init()
{
    DDRB  =0xFF;
    PORTB =0x10;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while(1)
    if(K==0);
    {
    LED=1;
    }
    else LED=0;
}

网友:
编译报错什么内容?
这段,while(1)
    {
if(K==0);
    {
    LED=1;
    }
    else LED=0;
}
应该加括号吧?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