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UART问题!!!!!

楼主:
紧急求助!!!!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到底在哪里!!!谢谢了!!!

我用PIC24F16KA102单片机的UART1做串口通信程序,现在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可以发送出去,但是接收不了(接收状态标志没有,也没有产生中断)。

下面是我的设置和接收程序:

void uart1_init(void)
 IEC0bits.U1RXIE = 0;   //Disable Receive Interrupt
 IEC0bits.U1TXIE = 0;   //Disable Receive Interrupt
 U1STAbits.UTXEN = 0;   //Disable Transmit
 U1MODEbits.UARTEN = 0;   //Disable uart1

 U1BRG = 51;      //FCY/(16*2400)-1=51.083

 IPC3bits.U1TXIP = 5;   // 设置uart1接收中断优先级为5
 IPC2bits.U1RXIP = 5;   // 设置uart1接收中断优先级为5

 U1STA = 0;

 U1MODE = 0x8000;     //Enable Uart for 8-bit data,no parity,1 STOP bit,wake enabled
 Nop();Nop();
 U1STAbits.UTXEN = 1;   //Enable Transmit

 U1STAbits.URXDA = 0;
 IFS0bits.U1TXIF = 0;            // 清UART1发送中断标志位
 IFS0bits.U1RXIF = 0;            // 清UART1接收中断标志位

 IEC0bits.U1RXIE = 1;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 0;                        // 清UART1接收中断标志位

  if(uart1_rec_counter < 10)
  {
      uart1_rec_buffer[uart1_rec_counter] = U1RXREG;     // 接收数据
      uart1_rec_counter++;                    // 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
  else
  {
   uart1_rec_counter = 0;                    // 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break;
  }

  if(U1STAbits.OERR)

    U1STAbits.OERR = 0;

 U1MODE = 0x8000;     //Enable Uart for 8-bit data,no parity,1 STOP bit,wake enabled
 Nop();Nop();
 U1STAbits.UTXEN = 1;   //Enable Transmit
 IEC0bits.U1RXIE = 1;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紧急求助!!!!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到底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还没人看啊!!!急啊 !!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是否有数据到RX PIN,若是EUART发送完后,要将总线接高,RX才能够收到。。

贝能电子

QQ:36901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