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功放前级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一台新买的功放机,后级采用功率管是C3281对管.用DVD播放碟片时声音大小正常..但是用话筒输入时,声音很小.几乎没有.如果将话筒靠近嘴巴距离很近,用手掌紧围住话筒口时说话.此时,音箱的输出声音大小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话筒在别的功放机使用一切正常.不用靠近话筒说话,音箱的声音也正常.可排除话筒损坏的可能.

   我觉得或许是前级的放大倍数不够大, 前级用NE5532推动.47倍放大.5532的输入端接有话筒输入和碟机输入.查话筒输入的耦合电容也没发现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各位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一定波形 测试前置放大输出波形 看是否失真。

网友:
或者是不是地的问题,看看反馈比例对不对。

网友:
看下输入阻抗吧

网友:
功放的音频输入通常是“线路输入”级电平,即至少数十到数百mV电平,话筒输出信号太弱,需要专门的MIC输入端口或外接前置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可用运放搭也可以用晶体管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