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0~10v电压输入转换为10~0v电压输出?

楼主:
再通过电位器让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有个线性比例关系。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这样应该就O了....

....先做个简单的运算吧...^_^
..10一(0~10)=(10~0)V.......
所以用运放组成一个加减运算就行了.....
Uo=(1+R4/R1)*Up一(R4/R1)*Ui.....
所以你可以选择R4=R1.....就可以得到..Uo=2*Up-Ui...
让R2,R3分压使得Up=5V就OK了......

网友:
何为输入端?何为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