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十七三轴加速MMA7455L

楼主:
飞思卡尔三轴加速度传感器MMA7455,是通过IIC和SPI同单片机通讯的,不用什么AD转换了,好像咱坛子里前些日子有个活动DIY三轴加速传感器。

上资料:

我元旦利用两天的空闲时间调通了MMA7455。用的是IIC。转动板子X轴数字从0变到70左右又从70左右变回。

现在我把注意事项说下:

一、IIC的地址一定要正确,速率快点慢点我觉得不太重要。

二、中断IIC一定要添上如下,在Startup.s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
        extern  I2C_ISR
        DCD     I2C_ISR           ; I2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Faul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

下面是程序注释: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使用外部时钟
 I2CInit(100000, 1);//I2C初始化
    RIT128x96x4Init(1000000);//液晶显示初始化
 RIT128x96x4StringDraw("mma7455L", 30, 24, 15);
    sendbuff[0] = 0x05;//设三轴加速器为2G动态测试
 ISendStr(0x3A, 0x16, 1, &sendbuff[0], 1);        //写命令
 IRcvStr(0x3B, 0x16, 1, &receivebuff[0], 1);      //测试写的对不对
 test = receivebuff[0];
 while(!test);                                                    //不对就死在这里
 while (1)
 {
  IRcvStr(0x3B, 0x06, 1, &receivebuff[1], 1);  //读X轴
  delay(10000);
  x[0]=receivebuff[1]/100%10+0x30;
  x[1]=receivebuff[1]/10%10+0x30;
  x[2]=receivebuff[1]%10+0x30;
  x[3]=0;

  IRcvStr(0x3B, 0x07, 1, &receivebuff[2], 1);  //读Y轴
  delay(10000);
  y[0]=receivebuff[2]/100%10+0x30;
  y[1]=receivebuff[2]/10%10+0x30;
  y[2]=receivebuff[2]%10+0x30;
  y[3]=0;

  IRcvStr(0x3B, 0x08, 1, &receivebuff[3], 1);  //读Z轴
  delay(10000);
  z[0]=receivebuff[3]/100%10+0x30;
  z[1]=receivebuff[3]/10%10+0x30;
  z[2]=receivebuff[3]%10+0x30;
  z[3]=0;

   RIT128x96x4StringDraw("X:", 15, 40,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x[0], 30, 40,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Y:", 15, 48,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y[0], 30, 48,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Z:", 15, 5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z[0], 30, 56, 15);
   delay(10000);
   delay(1000000);

上程:

上照片

网友:
呵呵 看起来很好玩啊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没用过这个。

网友:
学习ing~

感谢分享!!!

那个软件好神奇啊,可以读出时序的???是叫LOGIC吗???

哪里能下载得到啊???

网友:
请问楼主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是怎么校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啊,那个是我买的逻辑分析仪,100左右吧,淘宝有

网友:
太帅了 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兄,你知道用TI公司LM3S8962开发板下载程序到其他LM3S系列开发板上吗?能教教我吗?我怎么实现不了呢?看资料是可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但麻烦,把去开发板那几根线,断开引出就可

网友:
大哥,我这几天也在用MMA7455L。把板子水平放到桌子上,测出来的X,Y,Z轴三个方向的数值分别是1,240和75。请问怎么样把这三个数值,转化为夹角啊。

网友:
楼主厉害,IRcvStr(0x3B, 0x06, 1, &receivebuff[1], 1);  //读X轴,这句当中的0x3B是怎么来了,麻烦您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