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定电网50hz的锁相环电路

楼主:
小弟用CD4046和CD4040(256分频)组成,对电网频率50Hz的锁相,一直调不通,不知道下面几个频率:

f0:中心频率  =50Hz*256=12.8kHz??
2fc:捕获频率  =??

2fL:频率锁定范围 =??

--------------

这三个频率都是指什么?还有对应的电阻和电容应该怎么计算呢?

我看手册上,根据中心频率f0--->C1和R1

后面的滤波电阻和电容应该怎么算呢?

高人来指点下,多谢了先

网友:
起码把电路图放上来吧,这个叫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用手册上的方法确定,还是有效的。

HEF4046(nxp)  p9页:

b)

    Given fmin and fmax:

    use fmin with Fig.8 to determine R2 and C1;

    calculate with Fig.9 to determine R2/R1 to obtain R1.

网友:
么用过4046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