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问个PIC单片机的基础问题。。。。。。

楼主:
用PIC单片机控制一个LED的亮灭。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b,c;

for(a=20;a>0;a--)

for(b=20;b>0;b--)

for(c=248;c>0;c--);

}

void main()

{TRISA=0x00;

while(1)

{PORTA=0x3f;

delay();

PORTA=0x00;

delay();

 }

 }

 在16F877A中能成功运行,为什么到了16F628A中就没一点反应呢。是不是628A中RA0~RA4的名字不叫PORTA了?在线等老鸟。

网友:
兄弟,自己看看手册吧,俺也没有怎么玩过……

网友:
datasheet上也是porta
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个月过去,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PIC单片机最好先不用A口,先留着,A口比较特殊
把口都设置输出可以先用C口直接设置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