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ZIGBEE模块,CC2530不加PA,直视距离700米

楼主:
这个模块的特点就是的链路预算作到了极致,在野外直视距离可以达到700米。
同样的功耗,更远的通讯距离。
技术交流QQ群51109148。

网友:
前段时间也在研究ZIGBEE模块,2.4GHZ-CC252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2530使用的Radio部件和CC2520的Radio部件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CC2520 5dBm目前用PCB天线只能100米,看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啊!

网友:
2500怎么才能传输更远啊

CC2500从来没有超过30米,怎么才能发送更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另外软件需要把发射功率调到最大,才能作到较远的通讯距离。

网友:
这个前途好 呵呵

网友:
天线接的那个6脚的东西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700米?没有PA   估计你是碰到的最远的了,当然是自己说的……

网友:
此怀疑态度,

网友:
LZ是怎么测试通信距离有700米呢?
这个时候的通信速率有多少呢?

网友C:
to WDDJJ:六脚封装的器件是balun.

to kouyou,lou0908:这个模块700米通讯距离是实测得到的,如果在相同地方用相同方法测不到700米,我在个帖子向大家公开道歉。通讯距离和应用环境有很大关系,实际应用环境复杂一些很难达到这个距离。更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评估链路预算,有部分人对这个指标不熟悉,就放了一个通讯距离的数据出来。
补充一下:我找到了TI官方的视频,他们测试的距离大概420米左右,来到成都的zigbee玩家可以找我一起验证700米距离。

to wstt:我的测试场地是在一条废弃的铁路线上,中间没有任何遮挡,两个模块使用3dbi天线,两节5号1.5伏电池串起来供电,离地面2.5米左右,发射功率4.5dbm,由一个模块向一个模块发送10000个数据包,在per小于0.1%条件下测来了的距离。zigbee在2.4Ghz频率段只有一种速率250kbps。

附测试时用手机存下来的地图。

网友:
LZ厉害,数据说明一切
其实我想问的通信速率其实是想问实际的数据率,不是信道上的速率,不过既然PER小于0.1%了,也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这块板子的设计确实厉害,700米!

网友:
我们测试怎么只有10M呢?

我们测试怎么只有10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WDDJJ:六脚封装的器件是balun. to kouyou,lou0908:这个模块700米通讯距离是实测得到的,如果在相同地方用相同方法测不到700米,我在个帖子向大家公开道歉。通讯距离和应用环境有很大关系,实际应用环境复杂 ...

功耗是多少呢?

网友:
太强了,700米,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米肯定是设计有什么问题,CC2430输出功率小一些,距离都有几十米。
700米应该是最好情况下测到的距离,实际应用环境复杂,距离变化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米肯定是设计有什么问题,CC2430输出功率小一些,距离都有几十米。 700米应该是最好情况下测到的距离,实际应用环境复杂,距离变化很大。

TI原厂的模块距离300m~450m,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做了特殊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个BALUN片子,做平衡不平衡转换的

网友:
700m确实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