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态数码管驱动,有时闪烁的问题。

楼主:
不管怎么说,先上图,结合图,麻烦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

其实遇到这个问题有点意外,我是用的AT89C51,AT89C51——74HC573——ULN2803,段驱动是采用这种方式,位选用三极管。用ADC0809作为采集IC,比如要显示个18.9,有时候会出现闪烁现象,有时候又正常。在程序里面,在每位的前面,我已经加了消隐措施(就是先关闭数码管),当我用滑动变阻器模拟不同电压输入时,有时正常(亮度也够,也不闪烁,其它段也不存在拖尾现象),但有时又会出现某些段闪烁现象,稍调整一下滑动电阻值,又会不闪烁。当出现闪烁时,我测P0口闪烁的那一段电压,高电居然是3.67V(不闪烁时为4.12V),两都竟相差0.5V左右。这种电平加到2803,导致输出电压也不确定,出现某些段闪烁现象,按理说,在循环扫描时,只要采集的数据一旦计算正确,输送到P0口,高电平就是高电平,低电平就是低电平,怎么有时,会不一样呢。还请高手指点。

最后我又把P0口的上位电阻由原来的10K改为4.7K,好像感觉稍微好一点。但偶尔还是有点这种问题,稍调一下滑动阻值,会正常。真是搞不懂。软件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软件的问题

AD完稳定的再变显示的数据,注意下延时,应没问题

网友:
 建议先不使用从ADC读到的数据,让CPU输出些大小不等的假数据检验显示是否正常,以判断问题究竟是出在显示还是其他部分。

网友:
觉得,段选部分,用两个芯片没有必要 了!

网友:
不知你的电路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反正设计的够呛。我用的是P0口输出段码,P2口低四位作为按键输入,高四位作为数码管的位选。驱动四个三极管,效果特别好。为什么用P0口输出段码呢?因为P0口的吸收电流大。而且,设计的时候。P0口和P2口都在一边。方便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设计得够呛,具体是指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采用动态扫描为什么还要使用74HC573。也许是没有全图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样用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于闪烁的问题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是你的AD采集电路部分存在问题。导致把电源拉低了,致使影响到数码管显示。只是感觉。还需要你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上完整。
比如说ADC0809的接线
还有就是四个位驱动,那个什么S1 S2是送到哪的?四个位选端么?
详细点详细点更容易看。

调节电阻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不像软件问题,可能是什么IO口的电流问题。

网友:
静下心来 一步一步检查吧

网友:
根据你的电路,我判定你用的是共阳极的数码管,你的段选没有必要搞成那样,573,2803都是浪费,增加成本的东西。共阳极数码管只要你在对应的管脚上提供低电平,数码管就可以显示,51单片机的I/O有能力吸收30ma左右的电流。关于你说的显示问题,如果你用单片机的定时器给0809提供时钟信号,对数码管有影响,建议你对单片机的ALE进行分频,给0809提供时钟信号。还有就是你的数码管延时函数,尽量延时少点。因为主程序执行语句会消耗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