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E中UART转TCP过程中的数据包的拆分

楼主:
本人是初学者,对LWIP数据拆分包不是很了解,在S2E中telnet.c中的telnethandle程序中if(SerialReceiveAvailable(pState->ulSerialPort) &&tcp_sndbuf(pState->pConnectPCB) &&(pState->pConnectPCB->snd_queuelen < TCP_SND_QUEUELEN))以后的程序有些不明白,用以太网包解析软件观察发现其中有拆分包显现,但是包拆分的大小不固定,不知道它是按照什么方式拆分的,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观察包拆分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最大拆分的包是多少字节呢?一般情况下是lwIP是在tcp_enqueue()这个函数中将数据进行拆包的,最大一般都是lwipopts.h里边设置的TCP_MSS的大小1500个字节,最后TCP段数据最大是1460。不过在发送的时候和你的窗口还有发送缓冲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会看到大小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