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
怎么样去理解内部电源层,和内部地层的意思?
如果一个双面板加了一个内部电源层或者地层是不是就变成多面板了?(意思就是内部电源层也是信号层呗,就是为了图个稳定加上的?)
指导一下.

网友:
听闻多层板,信号层一般在外面,内部的,大部分是电源层或者接地层。
有经验的介绍下。

网友A:
 通常地线和电源要求较粗的电气连接,把这两者放在内层做成大平板则效果最佳,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两个外层信号线间的隔离。把信号线布在外层还有个好处就是调试方便,如发现错误也易修改。
 不过也有将地线和电源放在外层,把信号线夹在中间的做法,一则利用地线和电源层作电路屏蔽,同时也可防止被轻易抄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地线和电源要求较粗的电气连接,把这两者放在内层做成大平板则效果最佳,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两个外层信号线间的隔离。把信号线布在外层还有个好处就是调试方便,如发现错误也易修改。 不过也有将地线和电源放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解释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正解,和我看过的一本书上写的几乎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本书?我拜读一下、

网友:
内部电源层地层是为了给BGA等两层走不下用的

平时用那个干么?

网友C:
如果一个双面板加了一个内部电源层或者地层是不是就变成多面板了?(意思就是内部电源层也是信号层呗,就是为了图个稳定加上的?)
指导一下.

这样就变成四层板了,不划算地;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双面板加了一个内部电源层或者地层是不是就变成多面板了?(意思就是内部电源层也是信号层呗,就是为了图个稳定加上的?) 指导一下. 这样就变成四层板了,不划算地;P

确实,贵不少了。。。如果是自己做板就更不划算了。

网友:
我印象中的多层板,4层啊,中间两个层,电源和地,需要进行区域的划分,一般都是顶层和底层需要接电源和地的时候直接打个孔就过去了,比两层板省事儿,另外工艺变了,价格也自然不会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传一个文件供参考。是我收藏的,希望与大家共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
大家讨论的相当好,在此学习下,加两层(电源和地)有几个方面,一是为了减小板子的面积,另一方面是为了抗干扰,还有说是为了抄板,但是如果有人真要抄你的板的话,你把信号放在里面也不行

网友:
AD6.0原理图与PCB设计,这本书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