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MS320C6713GDP的内核电压

楼主:
小弟最近要画一块TMS320C6713的板子,查到的几个开发板的原理图里,内核电压都是接1.26V,请问能不能接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能接的,1.26 跟1.2没有什么区别。多少会带点误差,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硕士论文,《2008_基于TMS320C6713+DSP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设计》,TMS320C6713内核电压就是接的1.2的。

网友:
内核电压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如果1.26是一个标准值,上下肯定有一个范围。尽量把电源设计在这个范围的中间,这样系统的稳定性有保障。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违背手册的设计。有时候出现莫名其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