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T-thread做个测试看看稳定性如何吧

楼主:
8962 ---> ADSL 猫 --> 外网web server,hit

8962 web server <--  ADSL猫 -- 外网访问

即8962启动后,会定时访问外网的web server,把一些数据传递上去,当然web server也就获得了8962的IP地址。外网的web server拿到ip地址后,就可以给出一个链接出来,链到板子的web server页面上。

外面的用户就可以通过访问板子的web server以获得8962的部分信息。看看运行RT-thread的8962能够撑多长时间。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同期待。

网友:
web server和telnet都搭好了,比较郁闷的是还不知道如何配置ADSL猫的NAT映射让外网来访问内网的板子。

用的华为HG526的猫

网友:
可以在RT-thread的官方网站做一个页面专门用于接收处理上线的板子.
楼主先要解决的是ADSL猫的PPOE播放由谁来做?
如果是猫猫内部有拨号程序了.那么猫就相当于一个简单路由了.再映射到板了上面.
如果PPOE由板子完成.连接上后.板子就直接连接上公网了.
有路由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
都弄好了,代码好像出了些问题

现在是写了一个3322.org的动态域名自动更新程序,板子一开机它就自动去更新域名去,然后外面就可以用这个动态域名访问板子上的web页面了。另外那个3322.org的动态域名更新程序后续会一个小时更新一次,现在发觉一个小时后的域名更新出了问题,死掉了。:L

看来还得加watch dog。另外,lm3s是否有启动原因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s是否有启动原因寄存器

LM3S记得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是的,是这个:
//*****************************************************************************
//
//! Gets the reason for a reset.
//!
//! This function will return the reason(s) for a reset.  Since the reset
//! reasons are sticky until either cleared by software or an external reset,
//! multiple reset reasons may be returned if multiple resets have occurred.
//! The reset reason will be a logical OR of \b SYSCTL_CAUSE_LDO,
//! \b SYSCTL_CAUSE_SW, \b SYSCTL_CAUSE_WDOG, \b SYSCTL_CAUSE_BOR,
//! \b SYSCTL_CAUSE_POR, and/or \b SYSCTL_CAUSE_EXT.
//!
//! \return Returns the reason(s) for a reset.
//
//*****************************************************************************
unsigned long
SysCtlResetCauseGet(void)
{
    //
    // Return the reset reasons.
    //
    return(HWREG(SYSCTL_RESC));
}

网友:
上个怎么没有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将域名的使用方法或者代码发给我学习?谢谢!61305608@163.com
我在做域名解析总出问题?DNS功能的应用?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在RT-thread的基础上实现这个基本上与在PC上实现一样,可以在网上google搜索下,域名更新具体的代码过段时间再发布吧,还要调调

网友:
顶!有时间找个STM32F107来跑跑webserver,不过得找个应用来跑跑。

网友:
恩。。真的不错。。
   我也来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