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oot内核无法读取

楼主:
开发板是SEED-L138

内核也是用厂商自带的,通过tftp下载到板子,成功,

可是不能bootm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sing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1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0
Loading: #################################################################
         #################################################################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846928 (1c2e90 hex)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

U-boot资料!

-----------------------------------------------------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bootfile="uImage"
ethaddr=0a:c1:a8:15:fa:c0
ethact=
setenv=ipaddr 192.168.0.10
bootargs=mem=128M console=ttyS2,115200n8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3: /opt
/workspace/SEED-DEC138/nfs rw ip=192.168.0.10:192.168.0.1:255.255.255.0
bootcmd=tftp ox0700000 uImage; bootm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ver=U-Boot 2009.01 (Jan 06 2010 - 11:01:54)
filesize=1C2E90
fileaddr=0
ipaddr=192.168.0.10
serverip=192.168.0.3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查看一下说明手册,看看内核文件是否已经加载64byte 的头
switch (hdr->ih_type) {
       …
       case IH_TYPE_KERNEL:
              name = "Kernel Image";
              break;
       …
       default: printf ("Wrong Image Type for %s command\n", cmdtp->name);
              SHOW_BOOT_PROGRESS (-5);
              return 1;
       }
判断image的类型,这里说明你的类型错误

网友A:
LZ自己修改过UBOOT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自己修改过UBOOT没有?

你好,沒有修改过U-boot 正在联系厂商是不是提供的uImage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你可以自己加上64byte 的头

网友:
Load address: 0x0
这个地址不对啊,你uboot环境变量设错了 这是你设的 bootcmd=tftp ox0700000 uImage; bootm
正确的应该是 bootcmd=tftp 0xc0700000 uImage; bootm
16位地址开头应该是0x,不是ox。。。。

网友:
呃,纠正下,是16进制表示方法 应该是 0x 开头 不是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