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Keil进入调试的时候会突然退出呢?

楼主:
在Win7下,以前很正常,最近在进入调试的时候会突然退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的是LM3S8962评估板。

网友:
估计是中毒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没破解好?

网友:
用swd模式试试,200khz的频率,,我的也会跳出关掉软件,该用swd后就好很多了.

网友:
换一个算号器,,这个一般是没破解好造成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先学习下。。。

网友:
确实是没有破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