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产生硬件故障hard faults的各方面原因

楼主:
LM3S产生硬件故障hard faults的各方面原因

有哪些?

比如每个外设模块都需要时钟和使能,如果没开时钟和使能直接访问就会产生hard faults 程序跳转到

FaultISR
        B       FaultISR

的位置,,

我做了一个串口通讯,发送20字节,接受32字节,这样相互通信1000多次后,就准确的产生hard faults,,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搞定,原来是访问内存超界的原因...

网友A:
一般碰见都是内存越界或者溢出引起的

网友:
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是内存越界的问题的,我的程序现在也进入了FaultISR,不知和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调用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后就进入 FaultISR 了。

void adc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 使能ADC模块的时钟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125KSps采样率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0); // 禁能所有采样序列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0, ADC_CTL_CH0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ADCHardwareOversampleConfigure(ADC_BASE,8); // 为对16个采样进行平均计算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0

        IntEnable(INT_ADC0); // 使能AD中断

        ADCIntEnable(ADC_BASE, 0); // 使能AD中断模块

}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程序似乎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碰见都是内存越界或者溢出引起的

怎么知道是内存越界或者溢出呢?我有一个程序,结构体数组定义过大就会导致程序出错,进入IntDefaultHandler

另外,如果确认是上述原因引起的,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中断向量表设置的不对引起的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遇到过一次使用 ADC always 触发产生了 Usage Faul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内存越界,或未初始化外设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后来修改哪里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怎样具体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