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为什么这样链接jlink和stm32能够正常识别和擦除但是没法写入程序,已解决

楼主: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 编译器啊?哪个 版本的?

网友:
不是写的很清楚么

core is lock_UP
CPU 锁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keil和jflash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句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是什么意思?S_RESET_ST是什么?

怎么个锁死法?锁死了jflash还能正常检测到?能解释下吗?是芯片问题还是电路或是连线问题? 新买的芯片,
难道我焊接功夫太差焊坏了?或是某些地方短路/断路了?

芯片中还没有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RESET引脚的状态,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t的flash  loader下载起了,用uart isp 提示要解除写保护,解除写保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句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是什么意思?S_RESET_ST是什么?怎么个锁死法?锁死了jflash还能正 ...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