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能识别内核ID,FLASH无法下载

楼主:
RT,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烧不进去了,但是用HJTAG能识别内核ID 求救啊:(:(

网友A:
是那一版的?可能是被锁死了

网友:
昨天我的stm32也这样,后来发现flash被写保护了

网友:
对于C1版本的9B96,时钟一定要设置正确,否则可能会导致锁片的。
   到时只能解锁,解锁的话会将FLASH里面的补丁擦除掉,这样会对片子的性能有影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一版的?可能是被锁死了

是C1版本的  怎样验证确实是锁死了呢 谢谢版主大哥的解答

网友:
新的LM3S9B96有补丁,调整一下下载的FLASH地址试试。

网友:
果然是锁死了,但是C1版本的片子解锁的同时把前4K烧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的C3就没有补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