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026驱动数码管

楼主:
我用5026驱动两个大功率7段数码管   却只显示“8”。请大家帮我弄一些c程序,或者汇编的,基于89c51!!

网友:
首先要看你硬件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觉得程序来说一半很少出问题,可以换下程序。

网友:

说明一下:
  1单片机是普通的51,晶振频率12兆;
  2 P2口的0,1,2脚和5026连接良好,都没上拉或下拉;
程序如下:
#include
sbit sd P2^0;     /*51的P2^0连mbi5026的数据sd */
sbit ck P2^1;     /*51的P2^1连mbi5026的时钟ck */
sbit le P2^2;     /*51的P2^@连mbi5026的锁存le */
                  /*mbi5026的使能端接地--低电平,输出有效*/
unsigned int AA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int AA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1()
{
/*延时1秒函*/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k=l=m=0;
    le=1;                    /*先点亮每一段*/
    for(k=0;k<8;k++)
       {
            l=AA0[k];
            for(m=0;m<8;m++)
               {
                   sd=(bit)(l&0x01);
                   ck=1;
                   ck=0;
                   l>>=1;
               }
            delay1();
       }
    le=0;
    delay1();
    k=l=m=0;
    le=1                    /*让两个数码管显示相同的数字,51是8为的 ,多以连续发送两次 */
    for(k=0;k<10)
        {
            l=AA1[k];
            for(m=0;m<8;m++)
               {
                   sd=(bit)(l&0x01);
                   ck=1;
                   ck=0;
                   l>>=1;
                }
           l=AA1[k];
           for(m=0;m<8;m++)
               {
                   sd=(bit)(l&0x01);
                   ck=1;
                   ck=0;
                   l>>=1;
                }
           delay1();
        }
    le=0;
    dela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