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_JTAG下载器的制作资料

楼主:
并口下载器的制作原理图(AD9或者AD6)及相关资料 核心芯片:74HC244

网友:
这个东东同wiggler差不多

好像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之前得到WIGGLER资料 然后自己就照着电路图画了一个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 板子用雕刻机雕的 所以元件都是用的插脚的  没有用贴片 刚才看了一下  似乎发错了  呵呵 不过没关系 都可以用 似乎不是原版了 呵呵~~

网友:
那到底能不能用呢?能用下了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