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报告4-关于人脸检测的具体操作步骤

楼主:
前些帖子介绍了人脸检测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下面这个帖子就具体步骤进行介绍:

要实现人脸检测必须从硬件和软件入手:

硬件方面:

1、在开始菜单中启动xilinx platform studio 11.1(因为本实验板附带的edk就是11版本的,大家可以到xilinx官网中下载最新版本的edk。我开始试用的11中没有spartan-6底层文件,所以下载了12版本,其中带有spartan-6的开发板底层文件)。

2、在系统弹出的对话框有三个选项。选择base system build wizard(recommended)点击 ok

3、此时系统会提示建立工程目录。大家可以把工程建立在有充足空间的磁盘上。文件名要为英文。这时候系统会先建立一项目名字system.xmp

电击ok

4、在调出的“base system builder-Welcome ”在窗口中选择"i would like to creat a  new design "点击“next”

5、

1.进入开发板选择窗口,board vendor 选择 xilinx

2.board name spartan-6 evaluation board system

3.board revision C

点击 next

6、系统自动生成base system building - select processor

因为spartan-6只支持micro-pc,本来我想使用powerpc,但是怎么也没有发现开发板的这个选项。

spartan-6可以选择单核和双核 micro-pc。。呵呵,为了加快处理速度。所以我选择双核,这就像pc机上。intel双核和单核,就是总线处理速度不同。

人脸处理的数据过大,双核保险吧!

本板子用的archtecture采用spartan。speedgrade -7

点击“next“

进入microPC配置窗口:

处理器时钟选择 200mhz

并将参考时钟与总线时钟默认为100mhz

on-chip memory 指令与数据部分选择"16KB " cache setup 选择"enable"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7、在下一步就实现了外围器件的自动设置。

8、在下一步设置中再配置串口和内存,串口中选择----使能浮点运算------

为了方便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需要、spartan-6开发板提供了外围存储器扩展接口,在选择是否使用这个接口和扩展内存条容量时候,这里我选择了256MB内存条。所以选择256MB ,其他默认。。。。。

9、在配置高速PLB BRAM 大小时候,默认“16KB”即可。还可以添加“Add Peripheral..按钮”来添加其他模块,例如OPB BRAM、TIMER进入下一步

10、串口选择 “RS232-uart-1”

11、最重要的一部分:BASE System Builder-Configure Memory Test Application

指点外设测试程序的指令、数据、堆札存放的位置。由于程序大小的原因,程序默认放在外部存储器中,

instruction :iocm_cntlr

data:plb_btam_if_cntlr_1

stack/Heap:plb_bram_if_cntlr_1

点击 next

因为我这个实验用到了外部存储器:

所以要进行 Configure Peripheral Test Application

三个窗口:

DDR_SRAM_32M*64 Single rank

点击next

如果没有问题就选择"Generate"

生成硬件平台的相关文件!

到此硬件部分都完成了!!!

此时系统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从中选择“Start using Platform studio ”

网友:
此时可以看到Xilinx Platform Studio 的操作界面。工程结构区分为

Application \Project\ IP Catalog\分别对应测试程序、工程文件和IP模块。

硬件系统列举了硬件平台所有的模块和模块连接情况。控制台可以打印设计过程中的信息

10、下面一步就是在hardware中点击“Generate netlist”

系统会自动生成硬件网表

一个步骤时间很长。。。要耐心等待哦!!!!!!!

11、在上步骤完成之后点击菜单中的“device configuration-----“update bitstream””

生成Bitstream

13\、因为人脸识别中要使用串口调试,所以之前要配置超级终端

在配置完成后切换到EDK模式,选择deviceconfiguration 中的Download Bitstream将之前的Netlist 和测试程序一起下载到开发板中,观察串口调试助手,查看外部存储器的信息。。。

如果测试通过OK了

不知怎么了,,无法上传图片。。。。

只好下次上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IE8的浏览器么?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有图片更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图片一直上传不上。。。

网友:
上传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