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驱动芯片使用心得

楼主:
        一、充电保护芯片MAX846使用

MAX8 4 6 A的工作原理如下 :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输 出端 ( VL) 电压始终为 内部基准 电压的 2倍 , 因此 , VL端可跟踪基准电压。同时可为外部负载提供 2 0 mA的 电流 , 并且 电路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VL端短 路时 , 输 出短 路 电流可 限制在5 0 mA。电源正常输出脚 ( P WR O K) 可为微控制器提供复位信号和充 电电流封锁信号( 抑制充电电流)

MA X 8 4 6 A内部的精密基准 电压可用来设定锂离子电池所需的高精度浮充 电压 , 它 ( V S E T) 在 内部与一个精度为 2 %的2 0 k f t电阻相连接 , 该端再外接一只精度为 1 %的电阻 ,就可构成分压器。利用该分压器,可以调整锂离子电池的浮充 电压 , 满足各类锂离电池的不同需求。浮充电压的精度对锂离子电池 的命及容量起决定作用 。

电压/ 电流调节器在 MA X 8 4 6 A的 内部是 由高精度衰减器、 电压环路、 电流环路、 电流检测放大器组成衰减器可通过引脚设置使电压稳定为一节锂电池电压或两节锂电池电压( 对应电压为 4 2 V 8 4 V) 。电流检测放大器检测电池的高端 电流 , 它实际上是一个跨导放大器, 可将外部限流电阻 R  上 的电压转换成流,并将此电流通过 内部相关 电路后作用于外部 的负载电阻 R  上 , 通过改变 R  R   可以调节充电电流, 也可通过改变 R   的低端电压或增大/ 减小 I S E端的电流进行调整。电压 和电流环路分别 由连接在C C V C C I 端的外部 电容进行补偿校正 。

1 单体电池数设定

C E L L 2 ( 1 0 ) 电池数 目设定端接地时 , 该充 电器可对一节单体锂离子电池充电;当 C E L L 2端电池数 目设定端接线性调节器输出端 VL ( 2) 时 , 可对两节串联锂离子电池充 电。

 2   电流调整 回路计算

电流调整 回路将 I S E T端 的电压维 持在 1 6 5 V选择 I S E T端外接电阻 R   哪可以决定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入端所需的反馈 电压。

为 了避免电池 电压达到设定值 以前 , 充 电电流变化 ,充 电器 开关 信 号 输 入 端( O N) 应当接到 电源正常状态输 出端 ( P WR O K) 。设计 中应尽量减少外接串联调整管的功耗 , 为此 , 外接直流偏置电压输入端( DC I N)的输 入电压应尽可能低一 些, 或者使该 电压跟随电池的充 电电压变化。

3 浮充 电压调整

VS E T ( 6 )悬 空时 , 每节单体锂离子电池的浮充电压为 4 2 V。在 VS E T端和信号地 G N D ( 4 ) 之 间接1只精度为 1 %的电阻 , 可将浮充电压调低 ; 在 VS E T端和 VL( 2) 之间接入一只电阻可将浮充 电压调高。具体按MAX846说明书给出的公式计算。

   二、MAX16832使用

MAX16832是一款很简单的HD LED驱动芯片,简单的8SOIC封装,外围电路就是几个十分常见的分立元件,不需要外接MOSFET管。比安培森的LED驱动芯片体积小,使用方便,发热量低,耐用。笔者使用过安培森LED驱动芯片,容易莫名其妙地击穿。而MAXIM芯片使用安全。

MAX16832工作在开关模式下,是一个高效的大功率电流源。

MAX168328脚的电压低于2V时,MAX16832的输出电流正比于8脚电压:因为MAX168328脚内部是一个25uA的电流源,这样在MAX168328脚接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器。当可调电阻器在0100K变化时,8脚电压将在0V2.5V之间变化.8脚电压变化控制了MAX16832的输出电流,从而调整应急灯的亮度。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MAX16832是专用汽车的LED降压恒流驱动

网友:
你很棒,领悟很深,值得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