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中的CT32B0_MAT2与CT16B1_CAP0都是具体怎么解释啊

楼主:
请问LPC1114中的CT32B0_MAT2与CT16B1_CAP0都是具体怎么解释啊

网友:
CT32B0_MAT2为外部匹配输出,指计数值与设置值相同时,相应管脚电平变换输出。CT16B1_CAP0相当于51的计数模式吧,不过功能会强大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CT32B0_MAT2 是指计数值与设置值相同时,相应管脚电平变换输出,CT16B1_CAP0是指当外部输入到CT16B1_CAP0引脚的电平发生变化时,会根据自己的设置是上升沿、下降沿还上升沿下降沿都中断来判断是否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