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网络转换模块的选择

楼主:
大家好:

            现在需要找一种模块,能实现红外摄像机、CCD摄像机输出的模拟视频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连接到交换机上。

            请问:市面上有没有视频网络转换模块?或者有哪些模块组合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最好,该模块体积比较小,小于一包烟盒,或者更小;如果没有,实现该功能的模块组合总体积要小。

            谢谢大家能给我提供建议!~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网络红外摄像机,网络红外摄像机已经带有网络核心模块了,可以直接接到交换机上,再接个电源就可以用了。
如你自己要想拿网络模块去装网络摄像机也可以,但你要注意几个问题
1:网络模块的大小,不是模块越小就越要,集成度越高要的技术就越高
2:你机器的空间和结构,空间应能放进所有的配件,还要有好的结构支持固定住,像我们厂家都是根据所有配件的情况开外壳模具,前期工作量比较大。
姚恭 13714315135
QQ:21018934
www.astca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