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的ISP下载问题

楼主:
对LPC1768可以进行ISP正常下载,下载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重新上电后就工作不了,需要重新下载。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下载的地方不对啊,下载到RAM中了?

网友:
O(∩_∩)O哈哈~,已经解决了。下载完后把串口线拔掉就行了。之前下载后没拔掉。

网友:
我的下载时怎么显示fail to autobaud ,下载不成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因有很多,NXP的芯片就是这点不好,ISP不稳定,可能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NXP的官方解释是也有很多种可能,但是排除这些可能会仍然下载不了也是有可能的,怀疑是芯片或软件自身的问题,你试试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建议上电下载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