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_ARM图形库的控件层有人在研究吗?一起来讨论哦!!!

楼主:
 TI_ARM图形库的控件层有人在研究吗?一起来讨论哦!!!

                 我现在用的是TI的9B92开发板,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玩过他的图形驱动库!与小弟分享!

网友:
还有9b92...LCD直接挂到总线上了?

网友:
不是啊。应该和你的8962的接线是一样的吧,8线的,带电阻式触摸。
我看你也研究了显示的驱动层和显示层,控件层不知道研究了没有?比如说进度条什么的,我现在这些的显示都研究差不多了,控件层的一个问题把我卡住了(因为之前没接触过人机界面)。比如我做一个进度条控件,不知道他是具体怎么改变覆盖区的。你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吗?

网友:
IO驱动TFT ,刷新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转换成KEIL的给我吗?我装不了IAR(不熟悉IAR)帮帮忙,初学。谢谢!!!!:$

网友:
刷屏挺快啊!应该说相当快!呵呵!不过TI的库里那个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还没弄明白,谁能帮我讲讲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直接用slider就可以解决了,ti
提供的framwork还是很好用的。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就是一个消息的处理,在控件层所有的操作只有通过他才可以真正更新到LCD 上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电脑上没有装kill哈,学成IAR吧,工具而以,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做的比较好的图形界面吗?可否借小弟参考下?

网友:
感觉控件很少

感觉控件很少

网友:
不错啊!
等熟悉了9B96就移植GUI去

网友:
冒昧的再问下,那个显示是不是说只要显示父节点,那么父下的子,子的兄弟节点都会被相关的显示出来?,如果显示的是WIDGET_ROOT哪就是把现在加到树上的所有空间都显示出来?如果我说的有错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去把我上传的那个工程下载下来,分析一下就对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我在-号+号键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 你的—号和+号的父节点是g_sBackground,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0,应为他是根WIDGET_ROOT的子,你后面后直接将-号和+号直接添加到了WIDGET_ROOT根,这点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请告诉我下,初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那个g_sBackground是WIDGET_ROOT的孩子,—号和+号是g_sBackground的孩子,绘制父亲的时候,会遍历孩子。只要你把孩子加到父亲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号和+号应该是WIDET_ROOT的孩子,应为他是在background和APPbackground有同等级的控件。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画波形图,或者是柱状图应该怎么实现最简单呢?

网友:
我直接移植的UC/GUI

我直接移植的UC/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