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电知识

楼主:
长尾式差动放大电路的等效电路中,三极管发射极为什么是等效接地?
模电书上说“由于E点点位在差模信号作用下不变,相当于接地;又由于负载电阻的中点点位在差模信号作用下也不变,也相当于接地”,为什么点位不变就相当于接地呢
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主要是对待差模信号的分析方法。当输入差模信号时,差放的两个三极管的射极中的电流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相当于射极接地。

网友:
点位不变,作为参考点,相当于大地的电位一直为0电位,作为标准参考点一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现在终于理解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