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的吃饭 不下,,,我只用过PIC单片机的外部 晶振

楼主:
如果用PIC的内部晶体的话,,那那两个专门接外部晶体的管脚

1..  可以做普通IO使用
2。这两个口只能接外部晶体的作用 ,不外接晶体的时候只能空着

选1还是选2,,,哪个内行先辈帮忙 选一。。。1还是2对???????哪个选1对还是选2对?????

如果哪个内行可以把内部晶体原理说下不安??我一般都是外接一个晶体,,从没用过这种 ,,,

网友:
呵呵。。当我们不用外部无源晶振时,而用外部有源振荡信号时,就要从这两个脚中的一个输入,一般是从2号脚引入,而1号脚悬空不用。。。
    请LZ,仔细看PIC最小系统这块的介绍。针对MCS-51 是这样的。
LM3S系列也是如此。。。

以上只为个人见解,有哪位朋友有不一样的见解,一定通知一下。。

网友:
看文档是可以当普通IO口,不过没有真正的尝试过!

网友:
我这个是用内部的晶振,,,不是外部的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用PIC的内部晶体

请看清楚

网友:
资源不够了非要用这个俩脚?

网友:
是的 ,,非要这么搞下。。我用内部晶体,,那这两个脚可以用做普通的 IO口不

网友:
如果用PIC的内部晶体的话,,那那两个专门接外部晶体的管脚

1..  可以做普通IO使用
2。这两个口只能接外部晶体的作用 ,不外接晶体的时候只能空着

选1还是选2,,,哪个内行先辈帮忙 选一。。。1还是2对???????哪个选1对还是选2对?????

如果哪个内行可以把内部晶体原理说下不安??我一般都是外接一个晶体,,从没用过这种 ,,,

网友:
着急不管用,静下心来看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查了下PIC16F87xA型的外部晶振引脚是不能做普通I/O的,但不知是否所有型号都一样。
BTW,片内的振荡电路框图手册里也是有的。

网友:
可以当普通的IO来用,但是IO只能输入,不能输出

网友:
不知道~
刚开始接触,没真正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