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跑UCOSII遇到小问题#######

楼主:
   各位BOSS们,最近在跑UCOSII 2.52的系统。

      一直没有出什么事的,

但最近想减少代码编译所占空间,优化一下代码。就选中了如图1所示的地方:

也就是编译时USE MICRO-LIB这个选项。

        编译链接后,会出现问题,它说启动代码中有两个东西没有定义:

请教,这个设置与启动代码有冲突吗?以前从未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能和你的启动代码中堆内存和栈内存的设置有关,看看你的启动代码是怎么写的。entry2这个文件是哪里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上未定义的变量都是来自于启动代码的,至于entry2是编译时生成的一个第二入口的目标文件。
   你可以试一下,选中USE MICRO.LIB这项,再编译一下看看和启动代码是否有冲突。。。

虽然知道可以不选,但还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过了fengzhang2002版主分享的ucos+lwip的例程,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我看了下启动代码也没有上面两个变量。

网友:
不是吧。。这么神奇。。。。嘿嘿。。。我也来看看。。。。
   不过还是给出这两个变量的定义吧:
;*********************************************************************************************************
;*  The function expected of the C library startup
;*  code for defining the stack and heap memory locations.
;*  C语言启动库调用本代码初始化堆和栈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HeapMem
        LDR     R1, =(StackMem + Stack)
        LDR     R2, =(HeapMem + Heap)
        LDR     R3, =StackMem
        BX      LR

各位有心的朋友,可以看下。。。我参观一下fengzhang2002版主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fengzhang2002发表的这个工程里的启动文件哈。
   终于明白了。。。。
它用了宏定义的:
  IF :DEF: 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HeapMem
        LDR     R1, =(StackMem + Stack)
        LDR     R2, =(HeapMem + Heap)
        LDR     R3, =StackMem
        BX      LR
    EN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不明白的是,你的这个μC/OS移植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方式来定义堆栈呢?它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用到MICRO.LIB的话就不能用下面定义的堆栈了。
用MICRO.LIB会节省很多的编译空间,对于代码的优化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