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电知识

楼主:
题目与问题都在附件里,麻烦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详细帮我分解分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好一点呢?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是不是态度要诚恳一些呢?

网友:
好的 我重新发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重新发个帖子

网友:
戴维宁定理好好复习一下,它是一个等效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