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LM3S能与HC、LS等类型的5V芯片直接连接么?谢谢了

楼主:
求救请问LM3S能与HC、LS等类型的5V芯片直接连接么?谢谢了

网友:
占个楼浅下去了。求救请问LM3S能与HC、LS等类型的5V芯片直接连接么?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下

网友:
问题的解决

这位兄弟,你好,正常工作电压是3.3V,是不能接5v的电压,但有部分GPIO是可以接5V 电压,比如有些输入信号是5v的电平,是可以接的.但一定要根据手册看明白那些GPIO是可以接5V的.
你谈到的这些5V芯片,我不知道你准备干什么? 麻烦你仔细看一下相关型号的datasheet,里面有提到电压问题.